求助

楼主(2009-11-08):
求助
我的一台FX1S-20MT插上数据线和电脑通讯时,读取程序时提示通讯错误,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改一下通信协议呀。通常改一下通信COM口就可以了

网友B:
COM口重设一下就好了。

网友C:
不是你的程序吧。有密码

网友D:
通讯错误就是没通讯上,和密码无关
1,检查PLC是否通电
2,检查电缆型号是否正确,有没牢固连接
3,如果是USB转232的,还要检查有没正确安装驱动程序
4,在PLC软件上,多试几个COM口,逐一选择然后通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