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2DAN 的偏置和量程设定步骤

楼主(2009-11-08):
Q62DAN 的偏置和量程设定步骤,有哪位大侠知道,我先谢大家了.
Q62DAN 的出厂设置都是4-20mA的,我现在需要用0-10V,如何调整啊?
还有调整后,偏置和量程要调整,如何调啊?
我有SW2D5C-QDAU-E软件,看了说明书我也没调好,请问大家了,能给我写一下详细步骤吗?
再次谢大家了.

楼主:
我在GX-Developer里已设定了Q62DAN的的开关4的设置了,我设了1000
打开"智能功能模块"的"START"选项了.
我设置好了通道和模块后,进入"MONITOR/ TEST"后.设置了2个通道的"OFFSET"和"GAIN",并保存退出.
没有出错信号,重起PLC后,零点还是没变,还是1.9V.
我都不知道这么办了,谢谢大家了. 求助!!!

网友A:
没这麽复杂,要0-10V,Q62DAN的的智能开关4的设置0000,智能开关1的设置0044。D数据与A输出的关系为-4000-4000对应DC-10V---DC10V,要0-10V数据限制为0-4000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2楼你好!我先谢谢你了!
看来你是用过Q62DAN的,我照你讲的试了,电压是变过来了,0时电压0V, 4000时电压才4.6V
我又试了开关1 设为0033, 0时电压0V, 4000时电压才2.3V
我想是SPAN值要设过吧,你知道方法吗? 谢了

网友A:
建议把PLC程序、参数设定都清除,智能开关4的设置0000,智能开关1的设置0044,在智能模块设定软件里设定 初始化 CH1 使能 CH2 使能 和自动刷新 设 CH1 D地址 CH2 D地址,其他都不需要设置了,就可以了。再读读Q系列DA说明书,有程序例子。

网友B:
Q系列DA手册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0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