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8):
       我用松下伺服器做一个冲床送料器。伺服马达单独运转时定位正常,可是装上同步皮带轮时马达就在启动和停止时发出可怕的声音。
有时会在停止位时停不下来,来回蠕动。马达内好像有咔咔的声音。不知道是哪些参数没有设定好。我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  有请各
位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你的增益太高产生震动吧。力矩是否够呀。马达小了吧。把惯量设大些

网友B:
从你说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增益设置不当,惯量比不对。

网友C:
楼主哪的?我以前也是搞伺服送料的,也是用松下A4

网友D:
机械刚性太强
修改一下机械刚性
或者让其自我校正一下
参数是14,15,16
好像是这3个
具体查看A4说明书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