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

楼主(2009-11-08):
我的GT1175-VNBA-C的触摸屏用232的编程线怎么总提示无法连接,怎么回事啊 我的232的线序是 2-3 3--2 4----6 6------4 每边7---8 短接 5----5 这样我上传了好几次,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连接不上了,我在咱们论坛的编程电缆 里 下载了 编程电缆图 也做了一个 按照那个线序 也是连接不上 请大家指教一下为什么连接不上了 我很急 谢谢

网友A:
....
叫给你屏的人 卖你或者送你一根电缆就行了
自己做线又麻烦 又省不了多少钱
我记得是两边都有两个脚要短接的,不短接认不到
还有GT1175用 USB 通讯最好 一边是USB 一边是USB 迷你头
注意在屏的软件里进行通讯设置

楼主:
谢谢我搞好了 线序都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