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楼主(2009-11-08):
各位大虾我司有台设备闲置二年现在想恢复使用,上电PLC(信捷牌FC-32R-E)显示ERROR(错误)指示灯亮,用电脑监控内部程序运行正常,Y 无输出,指示灯也不亮。程序无二重线圈输出,停用前正常使用,帮我找找原因。

网友A:
闲置二年了,可能是PLC线路板的线路氧化而断路引起的,也有可能是里面的电池没有电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楼主:
    电池有电,程序重新下载。

网友B:
    先把源程序保存,在写一个简单的看能运行不:如LDX0     OUT Y0,还不行换PLC,行的话从写程序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楼主:
    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C:
    信捷的PLC是国产的,放了两年才坏,已经不错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信捷的PLC是国产的,放了两年才坏,已经不错了!

    确实如此,不使用,放了两年才发现坏了,创造了使用寿命新的记录。一般使用的话,是半年到一年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呵呵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