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100A,显示"AL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1-08):
MR-J3-100A,显示"AL .."这是什么意思!在手册上没有看到关于他的解释,谢谢高手了!在线等!!!!!

网友A:
AL一般后面还有数字的,比如AL51就是电同过载

网友B:
是报警显示的意思,AL后面还有数字的,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下载这个说明书,后面的数字不同,故障也不同的

网友C:
AL是Alarm的缩写,就是报警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