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8):
怎么实现远距离自动控制水泵的启闭?
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上建了一高位水池,距离它6.5km建了一增压泵站,最高时用水量约36吨/时,两者高差约80m,怎么实现远距离自动控制水泵的启闭?
有人说用变频控制器,但那么远的距离,高位水池水位变化最多只有5m,变频控制器能精确到3m以内吗?
想用液位仪来控制,即在高位水池安装液位仪,其信号通过6.5km的控制电缆传输到增压泵站的水泵控制器上。这样做是否可行?6.5km的距离的控制电缆的信号衰减是不是很厉害?

此工程类似于高层给水,但距离真的是有点远。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准确地远距离自动控制水泵的启闭?让高位水池在高水位时能使水泵自动停泵、低水位时能使水泵自动开泵?在此请教各位。

网友A:
6.5km?没做过

楼主:
在此请教各位

网友B:
你买一个小型的单相水泵自动控制器。一个接触器,用水泵控制器控制接触器的线圈,接触器控制水泵,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但我要控制6公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要控制6公里

6公里才多远啊,舍得花钱不,用神舟的通讯系统肯定能行

网友D:
水位信号6.5km,有点远,用电缆线成本高维护也是问题,找找无线控制信号传输模块,也没用过,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楼主:
谢谢六楼朋友的建议,但用无线控制稳定性不怎么样

网友E:
楼主,从理论上分析你上述的两种方案就可行
6.5KM对于电流信号和开关量信号来说没有问题
线路长,只是线路的寄生电容值会增加、线路的阻抗会增大
对于过大的寄生电容,可能会影响控制系统的响应速度
但是对于电流信号,这种影响非常小,如果使用双绞1.5mm2
的屏蔽电缆可以满足控制要求
至于线路阻抗,铜的电阻率20度约为0.0175
根据R=pl/s则6500M的1.5mm2的线路电阻约为75.8欧姆
而一般的电流源的负载电阻可达500欧姆。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至于开关量控制,这里就不祥谈了
楼主提到的变频控制精度的问题,我认为不是问题
PID控制完全可以达到,主要是传感器的位置要安装正确

楼主:
非常感谢8楼朋友的建议

网友F:
用无线控制,市面上有,模块化的很稳定。

网友G:
用一个电话远程控制器,I/O接口自己DIY一个,10公里都没问题的。

网友H:
CCLINK 以太网都可以
但有点浪费

网友I:
你去这看看http://www.cznewcom.com/products/fibermodem/fib20ma.htm,用光纤加传感器,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卖给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水位信号6.5km,有点远,用电缆线成本高维护也是问题,找找无线控制信号传输模块,也没用过,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用通讯,那高山上不是,还要搞个发电机

网友K:
方法很多,但最实用、简单、省钱的方法是:水池入水口装特制浮球阀(高水位关闭、低水位开启),泵房装电接点压力表--------当水池高水位时因关闭了出水口,压力必然上升(此时电接点压力表设置上限停泵压力比正常供水压力略高一点即可)到低水位时出口阀门打开,压力下降(再在设电接点压力表置下限起泵)

网友L:
加个压力继电器.如要求精度高一点的话就再加个PLC模块控制,普通就中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方法很多,但最实用、简单、省钱的方法是:水池入水口装特制浮球阀(高水位关闭、低水位开启),泵房装电接点压力表--------当水池高水位时因关闭了出水口,压力必然上升(此时电接点压力表设置上限停泵压力比正常供水压力略高一点即可)到低水位时出口阀门打开,压力下降(再在设电接点压力表置下限起泵)

同楼上的想法基本上一致,只不过是选用流量开关,低于一定值,自动停机,间隔一定时间启动泵从新进行检测。

网友N:
不是有那种SIM卡应用模块吗?无论多远都行。

网友O(2009-12-16):
我选用无线电控制,把高位和低位的信号用不同的编码分开,以防止干扰。

网友O:
通信所用的电能不多,加个太阳能板充电即可,

网友O:
无需用变频器,浪费钱。水泵间歇工作正好。

网友P:
你可以用GPRS模块,用PLC的自由口通讯功能实现远程的启动和停止!建议用唐山蓝迪公司的!

网友Q:
不是万不得已,还是用无线,6.5公里的路程,在空间上也许只有两三公里,这样的遥控器供应商还是多的,而6.5公里的架线及维护成本,维护时间,都会是惊人的,无线控制风险最小,成本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