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当量?

楼主(2009-11-09):
请问下脉冲当量是如何选择?一脉冲量的,工作台前进多少?
一般脉冲当量是人为还是本身伺服电机就已经确定好的?

网友A:
脉冲当量的含义是:1个脉冲机构的位移距离。
因此,工作台前进多少取决于你的机构设计。
伺服电机通过改变电子齿轮比来修正,一般,我们认为的去确定脉冲当量,然后根据这个当量进行电子齿轮比或者外置的传动机构的设定。
Regards

网友B:
要看多少脉冲的啦,100脉冲的,就是电机转一圈产生100个脉冲信号,5000脉冲的就是

网友B:
这方面的技术问题可以向我们咨询,专做测速编码器的

网友C:
脉冲当量的含义是:1个脉冲机构的位移距离。
伺服马达旋转1圈多少脉冲是由伺服电机本身决定,
伺服马达旋转1圈移动的距离(螺距)有机构设计决定。
脉冲当量谁来决定一目了然了。
再使用齿轮比这个参数来修正。
齿轮比同样可以对来自上位机的控制脉冲放大缩小,只要满足精度。
反向间隙由上位来修正,定位模块有相应参数设定。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