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DRVI指令是这个意思吗?可以运行吗

楼主(2009-11-09):
步距角是1.8 。那么K200就是电机转一周。没细分,K50是这个转一周的时间吗?是4秒吗?无法仿真。输入PLC时间无明显变化。有什么错误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请高手指教。在线等。

楼主:
有高手在吗

楼主:
请热心的朋友帮个忙

楼主:
请高手帮忙讲解一下。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呢

网友A:
DRIV指令是相对位置输出脉冲指令,K200是输出的脉冲数量 K50是脉冲输出的频率

楼主:
我想问一下六楼
如图:
步距角是1.8 。那么K200是不是电机转一周。如果没细分,K50是这个转一周的时间吗?是4秒吗?用仿真软件无法仿真。输入PLC运行时改变K50的常数时间无明显变化。有什么错误请指点。谢谢!!!

楼主:
太让我失望了,没有人回答。

网友B:
当你买变K50的时间,需在下次启动DRVI指令才能生效的,

楼主:
步距角是1.8 。那么K200就是电机转一周。没细分,K50是这个转一周的时间吗?是4秒吗?我的意思是下面这个梯形图能运行吗。是不是4秒钟步进电机转1圈

楼主:
这个论坛的人怎么了,平时说话的人很多很多,今天怎么了,怎么没有人说话了呢。真是让我失望。

网友C:
你描述的应该是对的,但是这个程序在仿真软件中不能运行

楼主:
如果换成DRVA指令可以吗。另外零点回归怎么用呢。

网友D:
软件有时候不能什么都模拟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E:
[DRVI K200 K50 Y001 Y002] K200是所要发送脉冲的个数,而K50是脉冲发送的频率,也就是每秒钟所发送的个数。

网友F:
自己看吧

网友G:
[DRVI K200 K50 Y001 Y002] K200是所要发送脉冲的个数,而K50是脉冲发送的频率,也就是每秒钟所发送的个数,三菱的应用指令是不能够仿真的。

网友H(2010-02-25):
理论上是的。
QQ13862122

网友I:
仿真软件能仿真一般的指令。还有就是,有些指令用文字好难说明白的
各人水平不同,接受能力不同

网友J:
多几遍看过指令就会明白 了。

网友K:
DRVI 是相对位置控制指令,一般应用于点动方式。你的K200是输出脉冲最大值,K50是输出脉冲的频率。

网友L:
DRVI叫单速,增量驱动方式脉冲输出指令. S1(K200)是输出脉冲个数. 16位指令,-32768------32767,32位指令,-999999-----999999
S2 (K50) 输出脉冲频率. D1(Y01) 脉冲输出点(只限制Y0和Y1) . D2(Y2) 旋转方向信号输出点. ON 为正转.OFF为反转
注意:脉冲指令PLSY.加减速脉冲指令PLSR, 回原点指令:ZRN; 变速指令:PLSV.增量驱动方式脉冲输出指令DRVI.在软件里不能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