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9):
在台达上设过,对三菱变频器不太熟,考技师、害怕考到。

看了半天手册还没看到具体,时间不多,

就是外部端子给个信号,接变频器电机按设定段数、频率、时间正反向自动运转。

都是哪些参数?

网友A:
正反转、多段速接线要看控制端子接线图,无非是STF、STR、RH、RM、RL种种;
涉及到的参数看Pr0~Pr9即可;若需要更多速的话再看参数Pr24~Pr27。
另外设置运行模式的Pr79一般可设置为3。

看完之后就明白了
  •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版主,
    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