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9):
        如题,本人刚开始学三菱PLC不久,现在需要用到FX2N-4AD模块采集0-24V电压信号(电压信号是在0-24V之间变化的),但是模块最大的输入是10V,经过上网搜索一番后知道可以在信号源与模块输入之间加一个DC-DC变换器,但是没具体说,请问是用那种DC-DC变换器呢?最好有具体的型号.如果不是用DC-DC变换器的话应该如何做呢?
       另外我总共需要用到2个4AD和4个4DA模块,用FX2N-128MR直接供电可以不?如果不能,我用24V直流源供电的话,直流源和模块之间需要做什么措施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一个10K的电阻和一个14K的电阻串联接入24伏,在10K电阻上引出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首先谢谢1楼在帮助。
    我补充下如今在情况:采集的电压信号是经恒流源输出到一个电镀槽负载的,因此负载电阻会不断变化,因此才会有0-24V的电压变化,测的是槽的电压,因此1楼在方法可能不行了。我觉得最好还是用DC-DC变换器,但是问题是我找不到具体的类型和型号。。。

网友B:
用于电度的电压采样是有专用的电压转换模块的...叫电量转换器.网上找就有了.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