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9):
我的三菱仿真软件以前用的很好,这次由于系统的问题,用一键恢复系统后,重新安装编程和仿真软件后,出现不能仿真的问题。一按逻辑测试按钮程序就自己关闭不见了,只剩下逻辑测试对话框,却不能仿真,何故请大侠帮忙一下啊!急。。。。说明编程和仿真软件都是原来的,难道我的系统出问题了,可一键恢复应该不会嘛,郁闷。。。

网友A:
将仿真卸载后清理下注册表再重新安装。与编程软件安装在同一个文件夹里。幸运的话就又可以使用了。不幸运的话就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B:
重装系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刚装三菱仿真软件,按逻辑测式不起作用,急。。。。请好心人赐教

你這描述的太過於粗糙!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E:
确实不知他要表达的内容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刚装三菱仿真软件,按逻辑测式不起作用,急。。。。请好心人赐教

逆变换了吗?

网友F:
松下FP0 10C的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及运行一定距离的程序,哪位高手帮下,谢谢!

网友G: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还是重装系统,

网友H:
是要重装,我的也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