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复位的问题

楼主(2009-11-09):
不知道大家在编程时,复位按钮的作用是什么,是将程序全部复位还是消除报警,还是其它什么作用。
程序全部复位就相当于设备要从头开始了,我看过一些自动化设备,按了复位按钮,再启动时,程序会接着上一次的动作进行。
不知道大家有没更好的思路,讨论讨论。

网友A:
有些程序写的是停电保持型辅助指令.比如:辅助继电器编号为:普通型:M0-M499 ,共500点. 断电保持型:M500-M1023 ,共524点.可通过参数设定将其改为通用的辅助继电器.M1024-M3071共2048点,为专用的断电保持型. 还有其他的比如:计数器(C),时间继电器(T),都有停(断)电保持的.

网友B:
以方便操作为标准。
在出现故障后怎样最为快捷的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怎么编写其功能!

网友C:
一般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复位功能。本人一般复位后所有输出线圈为开机后设备初始状态,而急停设计为暂停状态,所有输出停止,急停取消后继续按程序设计的输出,若程序有改变,先手动按要进行的动作,先执行此动作。前提一定要在手动下,自动时,急停不受影响的。

楼主:
在别的地方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用多任务的PLC,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启动部分,第二部分是控制部分,第三是复位部分.在PLC的外部加一个复位按钮,当按下复位钮时,停止控制部分,运行复位部分,只要是条件满足就可以再次运行了.

楼主:
大家讨论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