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2H和QD75D4灯显示error

楼主(2009-11-10):
三菱的Q02H在和电脑通讯连接后,状态灯红灯一直闪烁,程序可以写入和读出,请问如何排除故障。

楼主:
复位后还是闪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池插了吗?

楼主:
插了,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它对PLC有影响么

网友B:
建议你对PLC进行诊断,根据报警代码消除故障!不要凭空想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对PLC进行诊断,根据报警代码消除故障!不要凭空想象!
支持樓上的說法,可能和定位模塊有關

楼主(2010-03-29):
诊断后显示错误2200,NO Para. data 没有参数数据,我查手册后,手册上说在由DIP开关指定的作为有效驱动的驱动器上没有参数文件。解决方法是1、检查和修改始能驱动开关的参数设置2、在参数始能驱动开关指定的文件上放置参数文件。
请问大家这个具体怎么操作,需要上传哪些参数,程序里的参数已上传了阿,而且DIP怎么设置? 谢谢大家!

网友D:
是不是QP软件中设置的参数没有下载下去?
三菱

网友E:
PLC参数设置了吗?

楼主:
请问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F:
参数没写进去

网友G(2010-10-08):
可能你的定位模块数据是由触摸屏设定的吧,需要重新确定伺服电机各位置参数后在触摸屏内写入正确的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