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关于联动开关的控制

楼主(2009-11-10):
2台活塞式空压机要用联动开关控制,怎么接?
要求:启动时,间隔5秒-10秒时间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加一只时间继电器在第二只空压机的线圈前面不就行了吗

楼主:
这个我想到了的
加个延时...
这台电机不一样 一个11KW 一个7.5KW
用电磁集电器行吗?

网友B:
60A接触器接11千瓦电机,40A接触器接7.5千瓦电机,在40A接触器线圈前接一只通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就OK

网友C:
就按3楼的办吧,不过接触器可以用小一点.40安和30安足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D:
接触器60A 40A太大了小点没问题。
取百家之长补己之短!

网友E:
接触器大点没有问题,反而更好,因为活塞式空压机启动比较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