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教一个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9-11-10):
时间继电器是否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一个转车连续运转,每转转一周15秒,如果运转过程中被卡住停转超过2秒或运转一周超过17秒,,用接近开关控制转车电机停转,蜂鸣器相连的触点动作输出报警.
(平时没用到过时间继电器,对可以实现的功能不太清楚)

网友A:
有一种带复位功能的时间继电器可行,设定时间为17秒,每转一圈复位一次............

网友B:
建议用金钟的时间继电器,金钟的有款好像可以,但价格有点贵哈. 楼主说的有点罗嗦,简易点.

网友C:
你还是用一个LOGO!之类的东西做吧

网友D:
应该可以,这不过是要在每一周给时间继电器一个复位信号!

网友E:
时间继电器不能解决卡住2秒的问题,需另想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时间继电器不能解决卡住2秒的问题,需另想办法.
需要检测电机是否在转动才能判断。

网友G:
时间继电器可以定时控制电机转动的时间,也可实现电机正反转的时间,其它的需要另外设计电路控制。

网友H:
可以的,用三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你按照交通黄、绿、红控制灯的,方法接就OK了

网友I:
普通的不可以,或者说普通的 只用一个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