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Q系列(06HCPU)与Pro-face触摸屏

楼主(2009-11-10):
求助各位前辈,
设备使用的是三菱Q系列(06HCPU),但触摸屏为Pro-face触摸屏,
但我NB上安装的软件为Gx-developer8和 GT Designer2(GOT1000),
我想下载设备上的Pro-face触摸屏内的PLC程序,是否要安装Pro-face编程软件?
下载Pro-face触摸屏内的软件是否要触摸屏和Notebook专用数据线,是否为RS232线,是否还要安装驱动?
以上,谢谢各位

网友A:
pro-face程式下載需安裝pro-face軟件用專用數据線

网友B:
同楼上
GT Designer2是三菱的触摸屏软件
不能用于Pro-face触摸屏
要用Pro-face触摸屏的软件和电缆才行

网友C:
Pro-face编程软件是必须的;然而根据屏型号的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编程线缆,232线缆肯定可以连上,但速率堪忧。先进点的都使用网线下程序了~

楼主:
多谢前辈指导
也就是说:
虽然电脑上安装了三菱Gx-developer8和 GT Designer2软件,但还是需要安装Pro-face编程软件和pro-face触摸屏软件。
能不能不安装pro-face编程软件,只安装pro-face触摸屏软件呢?
以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