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06HCPU)与F950GOT触摸屏

楼主(2009-11-10):
各位前辈:
我司设备使用了三菱Q系列(06HCPU),但触摸屏为F950GOT。
我的个人电脑上安装了Gx-developer (Version8) 和GT Design2 (GOT1000)
我能否用GT Design2,即GOT1000的人机界面软件去下载或查看
触摸屏F950GOT内的PLC程序。
以上,还请各位前辈指导,谢谢

网友A:
触摸屏内没有PLC程序应该是画面设置程序。GT Design2 是GOT1000的应该打不开F系列的屏(我没试过不过我认为是这样)你有Gx-developer (Version8)就用这个。

网友B:
没有F950吧...
我打开软件看,应该是A950GOT

网友C:
GT软件可以打开F940的,没有听说有F950的。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及时指导
我有看了下,确实是三菱的A950GOT-LBD触摸屏,是我搞错了。
那么,GT Design2能否打开或下载A950GOT-LBD触摸屏的程序。
因为,我很想知道:触摸屏上的好多按钮是连了哪些Y(输出)
以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