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类型汇集

楼主(2009-11-10):
眼下欧姆龙PLC 有多少个型号?请各位高手留下你知道的。望老前辈赐教。
我知道有CP1L CP1H CPM1 CPM2 CPM2-S SRM1 SRM1-V2. 今天遇到个C200H-ID212 OC225.的输入输出块。不知道属于哪个类型的,用什么软件编程?谢谢回复

网友A:
c200H系列,一样的软件

网友B:
OMRON的型号系列很多,见下图:用CX-P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路上两位仁兄的回复和帮助,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C(2010-05-11):
OMRON的型号很多啊。

网友D:
我装的CX-P7.3的怎么就没有C系列的PLC哦,那C系列该用那个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装的CX-P7.3的怎么就没有C系列的PLC哦,那C系列该用那个版本的?
你安装的是限制版的,在本论坛找个无限制授权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