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0):
我现在想做一个系统,大概配置如下:
  1、在A点有一控制柜,内装CPU315-2DP一块及若干I/O。
2、在B点共有七个控制箱,其中一个有CPU315-2DP一块。其它六个控制箱内各有一个ET200M挂若干I/O。
3、AB两点间间隔100米,中间不能直线光通信。
  现在的问题是,我若想将A点的CPU做为主站,然后将B点的一个CPU+六个ET200M做为从站。七个从站可以用DP总线电缆连接。但是主站和从站之间必须用无线连接,应该选什么硬件,型号和定货号是什么呢?设置复杂吗?谢谢

另外有朋友告诉我说要"更改网络配置,不要使用DP,而是升级成PROFINET。
亦即,CPU使用315-2PN,而ET200使用PN接口的ET200S或者M
至于以太网硬线转成无线的网关,可以使用SCALANCE 788之类的"
这种说法有道理吗.是不是说DP网不能实现我描述的功能呢?因为自己只对DP网熟悉一点.
如果用工业以太网的话,我可不可以先把B点的CPU做为DP主站与六个ET200M组成一个DP网.然后再用PROFINET将A点CPU与这个DP网组成无线通信.

楼主:
没人愿意赐教????

网友A:
西门子有无线通讯模组,你可以垂询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