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X Develop软件编写顺序控制梯形图问题

楼主(2009-11-10):
各位高手:
本人刚刚学习三菱PLC,在用GX Develop软件编写顺序控制梯形图时,当用STL指令时怎么不能出现书中STL的触点呢?请前辈们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新版本中对步进进行了修改,你直接键入stl就可以了

网友B:
1.将光标移到左母线后.
2.用键盼直接输入:STL S0.
3.按回车键.
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