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1H模拟量输入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09-11-11):
现在要求先将模拟量输入数值读取,然后再将读取的数值乘以一系数,所得结果再给模拟量输出通道。
我知道那个乘的结果是32位的BIN数,是不是应该先把32位的BIN数先转成浮点数,然后再把这个浮点数转成
16位的BIN数,最后给模拟量输出通道?

网友A:
对于OMRON模拟量输入输出,默认是BIN,可以通过参数设定为DCB。
所以只要将乘的BIN结果直接给输出就行了。
充耳不闻

网友B(2010-05-11):
OMRON的数据格式比较多,新手比较容易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