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溫控系統的電流計算與控制元件的選擇,急!!

楼主(2009-11-11):
本人最近新進一套設備
溫控系統的配置為: 六支3KW發熱管採用三相三角形接法 控制方法為:人機介面----PLC----溫控器(非溫控模塊)---電磁接觸器
請問各位師傅:這種控制方法是否可行 還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線電流怎麼計算 計算公式是什麼
實際我量了線電流為25A左右,但是配了40A 保險絲都不行,發熱太大,電磁接觸器配的是60A,同樣也是發熱太大,兩種東西
都很容易燒毀!!!!!!!!ㄐ!!

网友A:
全载相电流应该约33A左右;线电流约在56A。

网友B:
你的发热管本身就是3相的吗?还是6根单相的?

网友B:
你的接触器是否经常动作,有可能是触头被电弧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