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EXPRESS T型转串口卡?

楼主(2009-11-11):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EXPRESS T型转串口卡?好使不?稳定不?

楼主:
自己顶,BBL贝贝龙的没有人用过吗?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A:
在哪买的 价格呢?

网友B:
可以,比较稳定,使用要小心折断插头。

网友C:
我有BBL的PCMCIA卡,不错。华塑的也可以,台湾产的。再好点的是阿高斯的,就是价格。。。。呵呵呵。。

楼主:
和我上面的图片是一样的吗?BBL?这种EXPRESS 2代 T型的最贵,EXPRESS 第1代的次之,还有34mm那种最便宜了。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A:
这种卡能像USB一样带点插拔???????????

楼主:
不知道啊,有人知道吗/

网友C:
可以支持热插拔的,反正我是这样的热插拔使用,还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A:
我到电脑城买了一个 是34MM的 以前不能通讯的PLC用这个都可以通讯 呵呵 不错的 建议大家使用

网友D:
没有见鬼子用过。

楼主:
前天买了1个BBL Express T型的,当把卡插入笔记本电脑,电脑的右下角没有像插入U盘那样有个图标可以中断它,不知道你们的有没有图标啊?

网友E:
我的就是这样的,也是贝贝龙的,才80个大洋。效果还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