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菜鸟求助,状态图转换,12号失效。

楼主(2009-11-11):
看不懂,帮忙转换成普通的,
明早考试,谢谢

网友A:
看不懂这里 Y1 K3 是不是搞错啊
QQ:532904130

楼主:
我也觉得不对,是电子教案截图。

楼主:
、实训要求
用PLC、变频器设计一个电动机的三速运行的控制系统。其控制要求如下:
按下起动按钮,电动机以30Hz速度运行,5s后转为45Hz速度运行,再过5s转为20Hz速度运行,按停止按钮,电动机即停止。
PLC的I/O分配
根据系统的控制要求、设计思路和变频器的设定参数,PLC的I/O分配如下:
X0:停止(复位)按钮, X1:起动按钮; Y0:运行信号(STF),
Y1:1速(RL), Y2:2速(RM), Y3:3速(RH), Y4:复位(RES)

楼主:
谢谢四楼,
不要步进指令啊,还是看不懂。

楼主:
hehe,看懂了,那个 Y1 K3 应该是 T0 K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