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关于触摸屏与PLC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11-11):
我用触摸屏显示PLC的计数器值,可是在触摸屏上显示的值和PLC的实际值不一至,就是触摸屏上显示的值比PLC的实际值要小.而且等PLC的计数器计数完后,触摸屏上显示的值还是比PLC的实际值要小.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请指点....谢谢了!!!!!1

网友A:
显示值被加上运算了?

楼主:
没有啊,我是直接把计数值传到存储器里的,
DMOV C200 D300
C200没有加运算的.

网友B:
触摸屏上显示的值可在触摸屏上加上运算值的

楼主:
可是我没有加啊.显示的参数是直接取D300的值,现在的问题是每到尾数是9就会停顿.等几秒后才会再累加计数.可是在等待中PLC的值就比触摸屏的值大很多了,不同步显示.显示的值就不正确了?

网友C(2010-07-23):
数值的监视、写入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D:
看看更新频率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