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控制

楼主(2009-11-11):
在绝对定位中,用了“点动”使设备发生了位移,不重新“回原点”会影响控制精度吗?

楼主:
论坛里高手如云,怎没人回答呢?

网友A:
首先得看你伺服电机编码器

网友B:
不会 因为你使绝对位置定位 无论你怎么动 它都只有一个原点 所以不用担心因原点变掉而精度不准 QQ864770801

网友C:
精度达到的没问提.

网友D:
那我也问一下,假如一直不到原点,会不会有累计误差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我也问一下,假如一直不到原点,会不会有累计误差呀
原点都找不到了 伺服就该换了 只要伺服没问题 原点就不会有误差

网友E:
一般情况是不会变的 但做为一个电气设计人员你应该考虑各种情况 原点回归还是做一个吧 这样能确保机器运行稳定 如果做成ABS的也需要原点回归啊 更何况是这种一般的定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