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向PLC写入数据

楼主(2009-11-11):
当触摸屏向PLC的D0写入K20,同时PLC也有LD M8000 MOV K50 D0指令。
最终D0为多少呢??触摸屏向PLC写入数据时是“脉冲写入”还是“连续写入”呢?

网友A:
D0 K50

网友B:
那样有用吗。屏就不用写了吧。多事

网友C:
呵呵,要是触摸屏能写入就是怪事了

网友C:
只是因为PLC的刷新频率比屏快,所以触摸屏等于没写

网友D:
我认为触摸屏只写一次数据,就是“脉冲写入”

网友C:
触摸屏只写一次数据,可以,但问题是,他写过去起不了作用!

网友E:
你的D0已经是K50了,这样是无法输入的。

楼主:
5楼的说法和我的想法差不多

网友F:
你只能通过触摸屏按钮向D0传送,k20不是变量,脉冲和连续没区别。
wusaoyun

网友G(2010-02-09):
开机时是K50,开机后在屏写入K20,那D0就 是K20

网友H:
说法和我的想法差不多

网友I:
PLC也有LD M8000 MOV   K50  D0指令,你再在屏上更改D0的数据有用吗?建议楼主多看一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否则改行算了吧,呵呵
PLC好学吗?我不会,好郁闷。

网友J:
这又不难,自己试试不就行了吗!实践最重要。

网友K:
k50 同意“脉冲写入”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L:
引用 网友I:
PLC也有LD M8000 MOV   K50  D0指令,你再在屏上更改D0的数据有用吗?建议楼主多看一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否则改行算了吧,呵呵

同意........屏上改也不白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