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端如何保持

楼主(2009-11-11):
我是一个plc新手,现在不知道plc再端子输入后梯形图炸设定才好保持。谢啦。

网友A(2010-02-21):
输入输出X/Y不能保持,你可以用内部寄存器M来实现。
设置在参数里设置

网友B:
X0
I --II- ----------------------------(Y O)-- I
Y0 I
I --II----I
你说的是这个?

网友C:
自锁 或者置位

网友D:
和继电器电路保持是一样的,用一个 辅助继电器过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