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液位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9-11-11):
工艺是这样的:一个水池往外打水,到低液位时停止出水,另一个水池开始出水,到低液位时,第一个水池已经加满水,可以出水。周而复始,是不是必须用自保持的液位开关?才能编程控制

网友A:
不知所云

网友B:
直接用液位开关连锁控制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不是必须。随各人喜好罢了

网友D:
很简单的应该。

网友E:
用液位开关/感应器都可以呀,3楼说的,个人喜好

网友F:
用液位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G:
根据你的喜好.

楼主:
如果要把低液位报警做好就必须用保持型,如果用非保持型,在低液位时报警声只在响一次。

网友H:
很简单,不用编程。
你在水池出水管线上装一个压力传感器,买一个不超过1000块钱的就行,再加一个数显表带触点输出的,设置低液位触点动作,用这个触点驱动电机即可。
或者安装一个压力开关或带触点的压力表,用触点驱动电机即可。这个只要几百块钱。
压力开关或带触点的压力表型号你上网搜一下,有很多。数显表可以用日本富士或国产虹润的都行。

网友I:
直接装个液位控制器就可以了

网友J:
市面上有多种多样的液位控制器出售,浙江省生产的最多。

网友K:
你还是要用水们开关来互锁他的水位还做动作

网友L:
有这样的一种也为控制开关:当液位到低液位时开始动作,液位从低液位上升到上限液位时复位,这种液位开关应该很适合你的

网友M:
可定要液位开关了
不然怎么在PLC做连锁
或是在电路做保持或连锁
液位开关还要有高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