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机怎么改造?

楼主(2009-11-11):
关于工频空压机到变频空压机的改造------
请问一个37KW的工频空压机要改造成变频空压机,要怎么改造呢?
需要些什么配置和参数?
多谢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想做一个恒气压的??

网友B:
实在是在浪费才力,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何必要改造呢?主要的卖点在哪里?

网友D:
是不是要做节能改造?

网友E:
是螺杆空压机?

网友F:
朋友你没有说清楚哦!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变频器的转速,可以达到节能效果。

楼主:
是螺杆空压机
客户要求这么做....

网友G:
支持6楼,用压力传感器一点问题都没有。很好的。

楼主:
压力传感器控制转速
要怎么接呢?能具体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