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1-12):
我安装了三菱plc,安装成功后,打开后怎么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呢??
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老月经贴子了,在本论坛有解决方法,
可以确定是你的操作系统的原因,不要安装在精简版的操作系统下。推荐要安装在WINDOWS XP SP2专业版的操作系统里面。

楼主:
我是XP的
,我是公司电脑啊

楼主:
三菱的plc里面有步进指令是哪款编程软件呢
免费的哦

网友A:
满足你要求的软件,在本论坛的下载区就有啊。三菱的新旧版本都可以支持。

网友B:
我的电脑是打开CAD图形文件初始化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图形文件是别人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