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大家都是菜鸟!我用的4DA模块能控制变频器实现恒线速度控制吗?

楼主(2009-11-12):
我现在在做一个恒线速度控制,用以收卷,用fx2n的plc与施耐德变频器控制,麻烦高手帮我分析分析,D2100能实现吗?难道大家都是菜鸟!我真想不通,我以为我很菜,其实比我菜的人多的很!

楼主:
怎么都是只看 不回,难道都是菜鸟不成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通过实际速度与设定速度相比较,通过PID给出MV ,然后将MV通过TO写入4DA来控制变频器频率,这样行不行的通

楼主:
看来,我也是高手了!

网友A:
原因很简单,我们都是菜鸟

网友B:
fx2n的plc与施耐德变频器做一个恒线速度控制。要注意几点:施耐德变频器要加装一片张力控制板。施耐德变频器要设置成张力控制模式。卷取前加一条张力轮及信号装置做为张力反馈,信号连接到张力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