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BMOV指令的使用[已解决]

楼主(2009-11-12):
BMOV 成批传送指令
LD M8000
BMOV K1M10 D100 K1
上述指令监控时,D100的值没有变化??
LD M8000
BMOV K1M10 K1Y000 K1
这样可以!
难道只能传送位数据???请教!

网友A:
手册上关于该指令有一句话:
带有位指定的位元件时,源和目标要采用 相同的 位数
相同的位数,相同的位数!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明白了,看来是看资料不仔细啊!有待加强啊!谢谢!

楼主:
相同的位数,相同的位数很重要啊!
LD M8000
BMOV K4M10 D100 K1
就可以啊!
感谢cvlsam 提示!

网友B:
如果將K1M10送到D100,理論上不成立,因為D100使用16BIT,相當於M10~M25 bit元件,因此,必須將K1成K4,
也就是K4M10,這樣才符合區塊傳遞BMOV的方式,個人拙見。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