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2):
FX1N控制2臺三菱變頻器的主要配件有那些?
我目前有FX1N和FX1N-485BD通訊板,還有兩臺變頻器,是否還需要其他配件呢?

楼主:
55555,咋就沒有人幫忙呢。。

网友A:
加一条通讯线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

网友B:
    加一条网线做个水晶头让通讯板和变频器通讯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一条网线做个水晶头让通讯板和变频器通讯

    够了,就这样。

    接下来写程序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 充耳不闻

楼主:
    線我知道,控制一臺變頻器可以,可是同時控制兩臺就不成了,是不是還需要什么分配器呢(三菱手冊上面寫的)

网友D:
    我也再次问一下:我现有三菱FX2N-80MR和三菱变频器FR-E700,还有就是触摸屏和温度模块FX2N-4AD-PT,不知要和变频器通讯要加485通讯模块吗?再次先谢谢了!

楼主:
    應該要加RS-485通訊板,不然PLC跟變頻器怎么通訊呢。
      當然這應該是最快的方法,其他的我也不懂,正在學習中。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應該要加RS-485通訊板,不然PLC跟變頻器怎么通訊呢。
      當然這應該是最快的方法,其他的我也不懂,正在學習中。

    我也是在学习中,如不加通讯板可以和变频器通讯吗?谢谢!

楼主:
    應該還有更好的通訊方式,只是目前不懂。。

网友E:
    需要FX2N-485BD模块 通信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两台变频器当然要设置好各自的站号,程序中用站号来区分控制哪台变频器

楼主:
站號我設置好了,程序里面也分開控制了,可就是不行呢。
還有,如果我拔掉變頻器1的通信線,變頻器2就可以運轉﹔拔掉變頻器2的通信線,那么變頻器1就可以運轉,一旦兩通訊線一起插上,就只有一臺可以運轉,好象發生沖突一樣。
這個到底是怎么回事,請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