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2):
STEP 7-MicroWIN V4.0可以仿真吗?怎么汉化啊?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A:
你的仿真时什么意思?不用汉化 ,菜单栏中   tools------options----------general------language中选择chinese ,确定即可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安装西门子STEP7 micro/WIN V4.0 SP3 后,打开,点菜单栏的TOOLS,点OPTIONS,再点GENERAL,再点右边LANGUAGA里的CHINESE,点OK。出来对画框,点OK。点好会自己关闭,你重新打开就是中文的了。
    我也是刚学的 是论坛里的高人教我的 呵呵 你试试看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首先点击工具按钮——选项按钮,每一步出现新窗口照图点击色深的项目按照它的提示完成中文版。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首先点击上面的TOOLS在新窗口中找到OPTIONS点击,然后每一步出现新窗口照图点击色深位置你的窗口此位置的英文项目,按照它的提示完成中文版。最后点击“也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首先点击上面的TOOLS在新窗口中找到OPTIONS点击,然后每一步出现新窗口照图点击色深位置你的窗口此位置的英文项目,按照它的提示完成中文版。最后点击“也是”。

    你应该用红圈圈标出鼠标点的地方。。。。。。

网友D:
    看这个吧,数位置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大家啦,中文我早搞定了,
      只是仿真还没找到,是不是也有想三菱一样的仿真呢?

网友D:
    S7-200的仿真,不是官方的,
    官方的仿真是S7-00/400的。

网友C:
    好友,我的趣盘里有你要的STEP 7-MicroWIN V4.0可以仿真软件,地址;http://wlwwlw.qupan.com/2516529.html,点击进入趣盘下载列表下载,我用的就是这个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