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ID 变频控制求助

楼主(2009-11-12):
问题如下:
现在我要做个脱硫的PLC控制
根据硫的含量来控制添加石灰石的量
选用西门子的S7-200 cpu224
现在S含量,变频转速反馈 以4—20 mA信号输入CPU
要求输出控制供应石灰石变频的转速。
请教这个PID 怎么写?
我新手,无法动手。谢谢
最好能给个程序,如果是向导生成的话,具体怎么弄啊?

网友A:
工艺没有写清楚
到底是硫含量高风量就高还是反之
增大幅度怎样也没有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没有写清楚
到底是硫含量高风量就高还是反之
增大幅度怎样也没有确定
你好,是这样的
脱硫的原理是加入石灰石和二氧化硫反应,
我先测得二氧化硫的含量,根据二氧化硫的含量决定加入石灰石的量
石灰石的给料是通过变频给料机来给出的

楼主:
还在等待答案。。。

网友B(2009-12-26):
硫的含量检测为实际值,而期望值为设定值,数据均转换成浮点数。关于具体的程序可参考一些PID程序来设计。一般用比例积分就可以了,将微分增益设为0。
s7-200 PID 变频控制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