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系列EEPROM写入控制一般怎控制??

楼主(2009-11-12):
现在常碰到使用了S7200PLC后,一段时间不使用后,里面用触摸屏写入参数都没有了。
不想每一次都加一块电池。
想使用PLC内EEPROM的功能,但参数又需要常在触摸屏内输入。
SMW32输入地址,SMB31的第八位输入启动信号,但这样每一次只能控制一个参数。
如果需要一百个不同的参数,就需要做一百段小程序和一百个按钮。
请问各位高手需要怎样控制,既方便又可行??谢谢!!

楼主:
没人回啊!!!

网友A:
你可以配一个200的外置储存卡。

楼主:
储存卡比电池卡还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