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列PLC实现PDF控制?

楼主(2009-11-12):
请问有哪位大侠能指教一下关于PDF控制器在PLC中的编写?PDF(伪微分控制)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A:
PDF是伪微分控制器`和PID差不多`都是一种对反馈数据的处理环节。不过比PID优越一点。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资料上都没有PDF控制器的编写程序。你会使用PLC对模拟量的处理么`?比如积分`微分等等`而且三菱的PLC没有这种指令,你还要多看基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