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2):
今天用HITEH6500S-S的触屏时出现一个问题,编好的程序编译没有问题,离线模拟也没有问题,后面的指拨开关只关掉了6,程序下载到触屏后写入的字体都可以显示,但是设在按钮上的字体全部显示不了,奇怪的是,设在画面转换上的字又都能够显示;另外将触屏接到PLC上去后,一直显示连接错误,我的PLC是FX1N-24MT的,请高手帮忙解决,在线等!
把握现在才能拥有未来
不要为心中所想放弃手中所有

网友A:
检查正确设置双方的通讯参数,包括端口号,通讯波特率,通讯格式和协议等。

楼主:
经过网友指点,已经解决,主要还是通讯问题,在触摸屏后有10个指拨开关,第十个为通讯端口的转换开关,OFF后才可以与FX1N的RS422端口通信
把握现在才能拥有未来
不要为心中所想放弃手中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