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关机怎么做?

楼主(2009-11-12):
各位大侠:
请问一台螺杆空压机要做定时关机,要怎么做呢?
1. 控制面板里面有关断延时器(延时10S),
2. 螺杆空压机不能直接切断电源.
客户要求:晚上11点下班后,自动关机.
谢谢各位
多多指教!

网友A:
加一个微电脑时控开关。到23点动作1分钟,带动串在空压机停止回路中的常闭触点。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呵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控制面板停止按钮焊接两根线接到定时器上;我曾经用过一个带三段定时闹铃的电子表改装控制收录机,纯属好玩。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微电脑时控开关
接在进线接触器可以吗?

网友C:
2楼好象是说要你把微电脑时控开关的触点接到控制面板的按钮上去.这样就可以照样延时10秒了.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加个LOGON控制器吧!几百块钱,时间可以任意调节!并且可以早上自动开机,即接通380V电给螺杆空压机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