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FX2N-2AD的指令

楼主(2009-11-12):
TO K0 K17 H0000 K1
T0 K0 K17 H0002 K1
上一行的意思是选择第一通道,这个明白。第二行是选择第一通道A/D转换启动,但是其中的H0002有点搞不明白。不知这个是否是固定对应第一通道的?H0002又有什么含义。希望能说的详细点
不好意思。我不知怎么样才能把梯形图从编程软件上复制到这里来。

网友A:
通道初始化,用4位十六位数字H××××表示,4位数字从右至左分别控制1、2、3、4四个通道
每位数字取值范围为0~3,其含义如下:
0表示输入范围为-10V~+10V l表示输入范围为+4mA~+20mA 2表示输入范围为-20mA~+20mA 3表示该通道关闭.
默认是H0000。
H0002表示的意思就是范围为-20mA~+20mA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T0 K0 K17 H0002 K1,其中的H0002就是#17的b1位,由0转换为1也就是A/D转换开始。

网友B:
补充一下:T0 K0 K17 H0002 K1,其中的H0002就是#17的b1位,由0转换为1也就是A/D转换过程开始
H0002里的2的二进制数是: 0 0 1 0
b3 b2 b1 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