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2):
本人是一个PLC初学者,
在仿真软件上看到这个程序,
但不知是怎么工作的?
特来请教,望高手指点!
谢谢!!!

楼主:
当按下X20时x5必须是闭合的y7才会工作,

但x5是怎么闭合的?

用下面的上升沿?

不明。

哪位高手来从头到尾帮讲解下,

谢谢!!!

网友A:
图片一:
第一步:在X020启动的瞬间,且在X005闭合和M0断开的情况下Y007工作且自锁。
第二步:在X003通电闭合,且X005通电闭合和M0断开的情况下Y007工作且自锁。
第三步:在X000通电闭合且Y002不工作的情况下Y0工作且自锁。

网友A:
X005的上升沿让M0通但不自锁好象有点问题,是不是程序还有其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005的上升沿让M0通但不自锁好象有点问题,是不是程序还有其它的?

没有,
是上面的一个范例!
就是这些,
两个图是一起的!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B:
你确定只有22步

网友C:
X3和X5应该是个限位开关之类。

楼主:
是只有么多的,

原图如下:

网友D:
1.    按下X020或X003,Y007输出并自锁,按下X005后一旦松开,M0输出1个扫描周期,Y007被断开。
2.    按下X003,如果Y004有输出则被断开,按下X002且X003未按下,使Y004输出。
3.    一旦Y004有输出,则Y002被断开,只有Y004无输出时按下X001,Y002输出并自琐。
4.    同样一旦Y002有输出,则Y000被断开,只有Y024无输出时按下X000,Y000输出并自琐。
充耳不闻

楼主:
主要第7之前是怎么工作的,。不大明白!

网友E:
从所给图片:
    输入有:X0、X1、X2、X5;
    输出有:Y0、Y1、Y2、Y3、Y4、Y5、Y7。

从程序上看:
    输入有:X20、X0、X1、X2、X3、X5;
    输出有:Y0、Y2、Y4、Y7。

    从输出Y知道,传送带只朝一个方向运转;从输入看,X20是起动;而且,X3的接通,也可以起动。
    设开始时,机械臂处于原位(取产品位置),则原位检测开关X5接通;此时,按下起动按钮,X20接通,Y7接通并自保。机械臂将产品送至“上段输送带”,X0接通,Y0接通,输送带运转、将产品送走(但机械臂如何放下产品,似未示出);机械臂离开原位后,X5断开。
    此时,机械臂继续转动,回至原位后,X5再次接通;M0接通一个周期,使Y7断开,为下一个工作循环作准备。
    以后,产品经中段输送带、下段输送带,送到产品箱内。

    之后,按下起动按钮X20接通、或者是X3接通,又开始下一个循环。
  • 下载积分:+2(豫莞) 热心助人
  • 仅很早前用过几次顺控编程(PLC),嘿嘿,没寻找机会

楼主:
    谢谢楼上,

    终于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