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传压力表和电接点压力表的区别

楼主(2009-11-12):
我们公司有个恒压供水的设备用远传压力表控制3台变频器,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上极限。当达到上极限是电接点压力表压力下降的很快,而远传压力表则下降的很少,在高压是两个表压力差不多,在压力偏低是电接点压力表基本上是远传压力表的一半,是不是远传压力表坏了啊

网友A:
电接点压力表我用过,远传压力表是什么东东

网友B:
远传差力表就是一个电位器了,表针转了电位器也就转了

网友C:
具体是哪个表坏了,和系统实际压力(没压力表装个普通压力表分别对比)一比较不就清楚了

网友D:
学习了……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远传压力表的开关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