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plc编程,但是没有plc可以用,请问有什么办法学吗?

楼主(2009-11-12):
如题,请问有什么办法补救,是否有什么模拟软件什么的?

网友A:
本站里面就可以下载

楼主:
不是集成在编程软件里的那种模拟的,要像真的PLC一样有IO点的。有吗/

网友B:
可以买一个PLC来学习呀
如果要,我有 FX1S-14MT 650

网友C:
完全可以买一个二手的学习一下的。

网友D:
有啊,用单片机做一块板.13路输入12输出的才几十块RMB.(我刚做了一块.)问题是要学学单片机了.
比学PLC麻烦(个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