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2):
10.14号买了台笔记本。。是联想Thinkpad sl400 上面没有COM口 。
现在要用电脑编个小程序传到PLC里面。
只好买了一条USB转COM口的数据线来。但是每次通讯都显示错误。。

设备属性里显示运行正常

PG/PC接口我也设置好了。。
为什么还是不能用呢,,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选择一些带双芯片的数据线才买!这样才有保证!

网友B:
直接用USB的编程线不就可以了么,百十块大洋。
或者用这样的线:

网友C:
建议买PLC厂家专用的连接线,特别是USB转串口的那条,不一定要原转厂家的,但要里面的规格一样,我买过一条三菱的70多块钱,还有设置COM时最好在COM4以下.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买的是力特usb-rs232,如果机器中的变频器不开,通讯还可以,只要变频器一开,通讯无法正常进行,调整了许多的参数也不好使,我看下回还是买
pcmcia卡了,听说它比较稳定。

网友E:
你设定好电脑端口以及他的属性。通讯设定。然后安装USB驱动软件,选择通讯端口就OK

网友F:
pcmcia卡 最好选argosy的 不过比较贵 据说BBL也可以

网友G:
给你一个电话,13601849727。我以前也买过几条USB转232的,有的虽能通讯但中途会中断,后来买了这条,用了三年了,一直好用。我的朋友也在这里买的,没有不好用的。才100元。

网友H:
驱动装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