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 ORB ANB 怎样使用

楼主(2009-11-12):
我怎么按书上写的 在编程软件上编不出来。特来请教下大家谢谢。
如:书上写 1. LD X0 2. AND X 3. LD X3 4. AND X4 5. ORB
我按上面的步骤怎么也写不出来。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编程方式选择选指令图即可

楼主:
这位大哥能不能说清楚点。在哪里选择?谢谢。

网友B(2009-12-26):
在梯形图里面,没有ORB这个指令,你画一条竖线,就可以了。

网友C:
ORB是块与,并联;ANB是块或,串联。在语句表编程上用

网友D:
B是块的意思

网友E:
現在很少人在用指令方式寫程式了。
大部份都用階梯圖了,容易觀看了解。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
梯形图直接画下竖线就可以了,一般不用这些语句了
东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