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富士320触摸屏如何校准!急

楼主(2009-11-13):
触摸屏型号是320系列的。现在按键位置不准确,请问各位高手要怎么校准它?
有资料的工控朋友能否给我一份?
[
b]sun5643@yahoo.cn
在此谢过各位大哥了!

网友A:
1、System+F1 进入系统模式
2、 进入IO
3、选择触摸式开关
在测试触摸式开关画面,选择System+F2进入校准模式,根据屏幕提示一次点击4个边角。
点击完毕后,确认按F1,如果需要重新调校,按F2,放弃调校按F3。
硬件手册第2-9页详细说明,Hakko也如此。
Regards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这位热心的师傅!
按照你的方法我已经进入到了校准的画面了,但问题是它1、2、3、4个角上点的坐标值(X/Y)要怎么确定才知道是正确的呢?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校准的方法是将4个点尽量往角上拉,拉到位后会发出声响,校完4个点后保存退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