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

楼主(2009-11-13):
请问光电开关RKDJ-D-15 DC 24V
RKDF-D-15 DC 24V
加热器 JGS-220/0.3
哪个厂家公司提供啊?我查不到,请各位帮忙了
谢谢了

网友A:
配一个同型号的能用就行了.

网友B:
兄弟干嘛一棵树上吊死呢,只要你明白光电开关在设备中的作用,找一个其它型号的代替就行了,只要能够完成任务就行,不要拘泥于一点,加热器也是一样。

网友C:
不一定要是同一个公司的或一模一样的呀,找一个只要电压相同、分清楚输出是NPN还是PNP、是常开还是常闭就行了。

网友D:
是啊!只要能配合上用,好安装就行了,不一定非要同一个品牌的吗?灵活点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要是同一个公司的或一模一样的呀,找一个只要电压相同、分清楚输出是NPN还是PNP、是常开还是常闭就行了。

网友F:
只要你明白光电开关在设备中的作用,找一个其它型号的代替就行了

网友G:
对,只要装上去能发挥同样的作用就OK...
管它什么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