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令电器里的控制按钮问题

楼主(2009-11-13):
请问主令电器里的控制按钮开关有“14607N 600V 10A”的么
14607N 600V 10A不是型号吧,那是什么啊
我查不到这种类型的
请问各位这种按钮哪里有卖的,提供一下有这类型的按钮公司
谢谢了

网友A:
你只要找其它按钮代替就行了,不一定要那型号呀,
注:耐压600V,电流10A和外型尺寸、触点数,是否是常开或常闭

网友B:
同意一楼的看法。